楼主(2015-05-10):
      有专用线还是要自己做?

网友A:
一般是自己做,毕竟原装线不便宜。但像动力线用航空插头的就得买,因为没有相应的压接钳。

网友B:
肯定自己焊呀,又不是很难。经常焊伺服插头和动力线及编码器线。

网友C:
配套有的买的,但从成本考虑,还是自己做做的好。

网友D:
控制线大都是自己做的,编码器线经常用配线

网友E:
基本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F:
各人的控制方式可能不同,需要的信号可能多少有点不一样,那控制接头中的所有信号也不一定全部用到,所以这个接头的线多数是自己做的

网友G:
电机的配线和编码器的线都没有买的,(我们公司都是买的),其他的线必须自己配线(根据自己的控制方式)。

网友H:
控制线当然是自己做的了,控制模式都不是唯一的,即便是相同的控制模式,有的时候采取的信号也不一样

网友I:
编码器的线一般配现成的;
控制线要根据自己用的插头买来自己焊接;

网友J(2016-04-27):
编码器线有很多做的。控制线我这都是买两头自己让电工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