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0):
如果一台变频器,比如55KW,你维修完毕,测试好,交给客户。
才一两天,客户拿回去反映坏了,你查出来是模块炸。
客户否认他的设备其它地方有什么问题,只是说开机就这样。还说换另一台变频器上去设备运转正常,以此证明周边设备没有问题。但是变频器明明你是测试好的,运转一切正常。只是没有条件带满负载。
但是模块炸确实有N种可能,有客户电机问题、电缆绝缘等等问题导致,也可能变频器确实还有隐性故障你没有排除。
这种情况,我想同行朋友们每年都要遇到次把两次吧?
这种情况大家如何处理?免费返修?或者必须再次收费后再修?

网友A:
以前你没有珍惜,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你能保修----一万年

网友B:
如责任不清,三个月内免费维修,测试毕竟条件有限。

网友C:
很正常,经常遇到修好的在维修室试机一切正常一到车间装上就坏的,一开就炸的,一上电就炸的,很多的,

网友D:
由于我只修三菱变频器的主板、驱动板,我的保修期是200天(同样故障哦)

整机和炸机的,没有遇见

网友E:
要找到炸的原因,或到现场去查看。

网友F:
只要排除现场的话,就免费,如果是现场的话,也就收个材料费。不过你不带满载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问题。

网友G:
一般都是保修一个月比较正常。。。
哪有什么保修一年的
加入保修一年那你还有收入吗??

网友H:
除开炸模块的都可以保修!

网友I:
我发给无锡一家公司维修的是保修三个月。基本上我这边会排除变频器之外的问题后才安装的,有问题的话反映到维修点,他们会让我寄回去检查再次维修的。

网友J:
基本保三个月啊,但是那也是针对自己修的问题和换的零件,如果出现其他故障像炸模块这样的,真的不好说什么了,我们这一般都是给保的,没办法,说不清啊,你说是现场原因你又没有证据,为了留住客户,肯定要给保的,不过这种情况还是很少的
以前遇到客户送修一台好了,寄过去说还是不行,然后发过来,拆开发现明显不一样,但是外边贴的铭牌居然还是以前的,都没法说,换个铭牌就为了免费给你再修一次啊,为了省一点修理费这种事都干的出来,林子大了什么奇葩都有

网友K:
遇到用户接线问题炸模块就算是新变频器往往也因证据不足也只好免费维修,当然是厂家免费修,更何况修过的变频器。即便是维修者也会接错变频器的电源进出线,大家一般习惯于接下口进出电源,有时候象台达VFD-M系列往往会把负载端误接电源,M系列我因这个原因发生1次,还好我在电源端串了灯泡按运行灯泡通红拉闸一看是电源接到负载上去了!还有就是220V输入380V炸机。

网友L:
三个月吧

网友M:
高收费才是硬道理,不怕炸,一般就是保三个月,把各个链接部件都贴上标签,防止客户作假

网友N:
我还碰到一个人,修了3台机器,硬说是修理了2台,少了2000元,我去他家看那个机器换的新主板,他就不承认是新的。他说他不懂,2个字不懂,4个字啥也不懂,再来几个字,就是我啥也不懂啊,你问我白问。

网友O:
我这一般情况是同样的故障三个月,但有其它的情况时,基本就收个成本费。不像毛工那样不搞模块,其实毛工的方式才好,像我们这样总有陪本的时候,像我上次修了个小机器,本来是炸机,修好后,人家用了一个多月又炸了,本来小机器就挣不了多少钱,还非得急用,让赶快修,我说你要是急了就弄个备用的多好,生产也不耽误,但人家就是不想买,最后没办法把手里的活放一边弄他那台,还一直盯着我修,要是刚拿来的机器像这样的人我是不会给他修的,可没办法啊骑虎难下,那天搞得我火气大的很,中午饭都2点去吃的,还得免费修给人家,但那人走时我就说了,下次再炸了你就直接丢了吧,我这就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