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0):
供电公司用三相四线制供电,A用户从L1-N取电,B用户从L2-N取电,某天大雨过后,A用户的电L1变成N,N变成L1,测电压220V,L1与地测电压为30V,N与地测电压为179V。B用户的电L2-N测的电压220V,但是L2与地测电压为360V,N与地测电压为179V。请问这是为什么?是供电公司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A:
L2与地测电压为360V    这可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得电压确实为360V

网友C:
L1接地了!!!!!!!!

网友D:
线路是架空的还是地埋的?

网友E:
和大雨没有关系。

网友A:
回复 网友C:
L1接地了  漏保不跳?

网友F:
三楼说得对,我曾经碰到过

网友G:
我到觉得你的地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干线会安装漏保吗?

网友H:
地线变相线?是不是有故障应急处理接错了?

网友I:
相线接地了。L1可能性最大。

网友J:
L1接地的话,不顶开关的?

网友K:
L1接地了,所以 L2对地电压360V,可能会供电公司的失误

网友L:
外线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M:
觉得3楼看法有道理,应当报修、并注意安全;另外,不知对地电压是如何测得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C:
L1接地了!!!!!!!!
 这个正解啊 ,并且变压器零线未接地 ,,很危险的

网友N:
如果L1未接地就是A在家偷电

网友O:
3楼正确,春节后刚遇到,整个小区零线带电。配电室B相对地20几伏,ac相对地360伏,电流ac相10几安,b相80几安。最后查出通往国土局地脉电缆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个现象就是在前几天我住这一片区,在下大雨后出现的,具体是否与下雨有关就不知道了,发现这个现象是因为电热水器不烧热水,漏电保护插头提示接地异常,后来查出是零线与火线反了,接着在另一户家里发现零线带电,才打电话给供电公司,一天后供电公司解决问题,我想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分析分析一下,让我学习学习,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以前都是用正常,出现故障期间无施工,

楼主:
回复 网友M:
对地电压就是一端在L1上一端接墙上的铁管测得。其他一样

网友P:
保护无效,很危险的啊。

网友Q:
按照B用户点的状况来看应该是有相接地了
但是接地应该会保护跳闸啊!
L和N互换这种问题也有
电工都干嘛了!

网友M:
回复 楼主:
电源进户线不知是几根线(外电源至整栋楼);到各住户有不有保护线,有则是如何取的(是楼栋单独的接地还是与电源的N线或PE线有连接)。

网友R:
这样电器损坏,会得到赔偿的

网友S:
供电公司就这水平吗

网友T:
部分朋友讲对了 你的供电不是5线制的或者你的变压器中性点对你的供电地方太远 中间一相电接地导致零线断开所属原因所致 三火一零同时过断路器不会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U:
这个是供电变压器侧的中性线N接地断了而已。导致三相对地是虚地。那相对地电容大那相对地电压就低。
上图红X处断线,如果是L1接地不会出现L1和N线对调的情况(楼主是电笔测的,测N线笔亮灯觉得N线变火线了吧)。

网友V:
下大雨+线皮磨损。。。电线是沿着墙壁走的,墙壁下雨之后导电了,导致  输电线路接地!!!

网友W:
会不会根本就没调换,只是零线断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W:
应该安装一个过压保护

网友X:
应该是零线断了!

网友M:
回复29楼:
按楼主的描述,中性线是完好的;而顶楼未说明含PE线,且楼主21楼说明 电压不是在PE线上测得。
据已有资料,不能说明中性点未接地。

网友Y:
可能:之前,该A用户的地线与零线共用一条线。

楼主:
回复 网友X:

供电公司用三相四线制供电,A用户从L1-N取电,B用户从L2-N取电,某天大雨过后,A用户的电L1变成N,N变成L1,测电压220V,L1与地测电压为30V,N与地测电压为179V。B用户的电L2-N测的电压220V,但是L2与地测电压为360V,N与地测电压为179V。请问这是为什么?是供电公司出现什么故障?
这个现象就是在前几天我住这一片区,在下大雨后出现的,具体是否与下雨有关就不知道了,发现这个现象是因为电热水器不烧热水,漏电保护插头提示接地异常,后来查出是零线与火线反了,接着在另一户家里发现零线带电,才打电话给供电公司,一天后供电公司解决问题,我想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分析分析一下,让我学习学习,谢谢。
以前都是用正常,出现故障期间无施工,
对地电压就是用万用表一端在L1上一端接墙上的铁管测得。其他一样用电笔测N,L2带电,L1无电。
补充供电公司主干线路为延墙架空三相四线,无pe线,到各用户只有零线与火线,无PE线,四根线从上向下分为L1-L2-N-L3.
问题:为什么L2与地测电压为360V,不是相线与PE为单相电吗,那不应该上到360v?
N上为什么与墙体测的为170V?

网友T:
回复 楼主:
大家不是的讲明白了吗 你的零线断开了 并且那相火线 接地就会造成 其中一相电对地是线电压 如果不明白你自己做一次就明白了

网友Z:
1、A用户,N与地断;有可能L1、N交叉。
2、B用户,某相线(非L2)可能接地,L2正常,N与地断。
3、综合两用户:N与地断开是肯定的。L1可能与地虚接。

网友Z:
L1在变压器处直接接地也是可能的

网友AA:
地线跟相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