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报警没水!

楼主(2015-05-11):
接到一个机器自动故障的单。是一台大的带清洗,加热吹风,烘干,喷淋,甩干一体功能的自动机器。去了人家说老是报警,报没水。开机,陪着转了一圈机器运行正常没问题。到水箱哪里一看,水满了进水口还在出水,球阀开关在平行状态,水还在呼呼冒。员工给上面缠满了生料带,防止水直接射出来。水满的直接从溢水口流到下水道了。浪费啊!吧进水总阀关了,过一会没水了,报警,水泵电机停止,让他们确认就是这样的故障。然后给他们说通知修水的来修浮球水阀。
        第二个是啥求扫盲!

网友A:
有时候故障原因就这么简单,2图应该是过滤桶

网友B:
过滤装置吧。

网友C:
滤芯装置,这个在家用净水器或者商用净水器上十分常见,内部有像卷筒纸一样的滤芯,需要定期更换的。
质量好的或者进口的滤芯,都是十分昂贵的。

网友D:
是个过滤器,里面有个滤芯,上边的那个红色按钮的作用是,每一次换完滤芯按一下排掉里面的空气用的。

网友E:
传感器或者执行机构时间长了一定会有问题的,找到地方就好了。

网友F:
是过滤的啊   我们这边也有啊

网友G:
过滤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怪不得我按了下有水出来。

网友H:
什么设备啊,,好小啊

网友I:
图片上的看上去像软化水装置
图二是一个过滤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净化水的。听说里面好像是环氧树脂

网友J:
楼上说的没错 里面确实是环氧树脂 产软化水用的  二张应该是前置装置  过滤自来水的杂质

网友K:
应该是过滤装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