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1):
我是plc新手不知道三菱fx2n64mr能不能与步科mt506lv4cn通迅。如果可以那要哪个型号的线。

网友A:
当然可以通讯了;
用现在威纶的TK6070与FX2N的通讯线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给你鞠躬啦!

网友B:
威纶通的触摸屏跟什么PLC都能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跟三菱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跟lg通信

网友C:
可以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就可以了
LG 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