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1):
公司一台ABB变频器 ACS800 440KW 上电就烧启动电阻 不接电机和制动电阻就不烧,但报故障

网友A:
是待机上电就烧电阻吗?
应该制动故障!电机不拆也没有关系的,,制动模块烧了应该是

网友B:
母线是否有短路。

网友C: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报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D:
旁路接触器没有吸合,预充电电阻一直串在线路工作

网友E:
升速快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正解

楼主:
一上电就烧了,面板直接不亮。
不接电阻,报7113,是不是没接电阻的提示。

网友G:
若是制动开关管直通,变频器送电面板不亮,当你正在想位什么平波电容电充的这么慢的时候变频器内部冒出黑烟,断电一检查启动电阻烧了---我的一次经历。

网友H:
好像,你的制动电阻接的位置是+—一样,我有个客户吧电阻接到正负上去了,结果开机就烧启动电阻。

网友I:
制动电阻停机时才工作,上电运行时没有电流,看看线接错了没有,取下电阻,接制动端子用二极管档测量正反都通了可能变频器有问题了。

网友J:
不会是像十楼说的那样子,接错线吧?

楼主(2015-07-02):
更换了3块制动斩波器模块好了,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