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1):
请教大神,最近遇到几台A5伺服通电最前面一个数码管显示一个8后面的数码管都没有显示,关电过段时间通电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又一样.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弄了几天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可弄,90%属于芯片级维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有点难搞,但是有人可以修,所以我想问问有没有弄过,每次换主板太浪费了。想把这个修起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即使芯片级高手在这里三言两语也很难解释,根据自己的能力能修则修,不能则更换主板,不要过份免强太钻牛角尖,时间就是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松下这款很多这个故障每次换主板太可惜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松下的不好修,芯片小型化,型号都无从查起,不好判断电路功能。能搞到图纸就好了

网友C:
我们能修,需要维修吗?

网友D:
上网找下故障说明,我前阵子修了一个报13的,是主电源电压不足,打开看了下,里面的电容以前有维修的换过,测下电容容量下降,更换后OK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求教容量下降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新款的伺服太容易坏了,跟老款差太多了。

网友E:
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有碰到过一次,显示断码,松下整体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求教容量下降怎么测出来的?
把电容拆下来,放下电,买个专门测电容容量的表,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