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1):
摘要:紫金桥Modbus Server对外部数据的访问提供了基于Modbus协议的数据通讯接口,首先要使用ModbusSerSet程序对当前工程进行相关的配置,建立需要的通道、设备和寄存器,然后在工程中设置启动时增加运行的外部ModbusServer程序。

一、Modbus Server

Modbus 协议是一种用于数据控制和通讯的通用语言。数据通过它进行编码,不依赖任何介质,可以通过串口、Internet等方式进行传输。

Modbus Server,也就是Modbus服务程序,它基于Modbus协议实现了编码和解码,对收到的Modbus命令给予应答。因此,它提供了一种数据发布的接口,可  以根据外部的数据请求,将本地的数据通过Modbus协议编码,发送出去。

二、紫金桥 Modbus Server

紫金桥组态软件和实时数据库,存在于的数据库点中的数据,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外进行发布,提供数据访问。紫金桥Modbus服务程序,正式实现这种功能的一个接口,它使用Modbus协议对数据库点的数据进行管理。

紫金桥Modbus服务程序,支持串口和Internet这两种接入方式,并且同时支持多种通道。它和当前默认紫金桥工程相互关联,因此只能启动一个服务实例,每个工程都可以有自己的Modbus Server配置。在该工程运行之后,同时启动紫金桥Modbus服务程序,就对外提供了Modbus服务。

紫金桥Modbus服务程序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ModbusSerSet:紫金桥Modbus服务配置程序,设置数据更新周期,导入导出寄存器列表,配置通道、设备、寄存器等;

ModbusServer:紫金桥Modbus服务运行程序,运行时的后台程序,实现调度功能。

 三、多通道功能

1、简介

紫金桥Modbus Server,支持同时存在多个不同类型通道。串口通道的数量,根据计算机实际的串口个数而定。Internet网络通道的数量,由网络可用端口的数量决定。

在每个通道上,还可以创建不同地址的多个设备,因此一个Modbus Server可以挂多个通道多个设备,实现Modbus设备的仿真。

2、配置

打开紫金桥Modbus服务配置程序(ModbusSerSet),配置Modbus Server参数,可以对通道、设备、寄存器进行增加、删除、修改。

1) 创建通道

比如创建串口通道,打开菜单“通道->添加串口通道”,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串口参数:

在这里设置需要使用的串口号和对应的参数即可,运行时请确保这个串口还未被占用。

比如创建网络通道,打开菜单“通道->添加网络通道”,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网络参数:

在这里设置需要使用的网络端口,运行时请确保这个端口还未被占用。

例如创建了两个串口设备(COM1、COM2),两个网络设备(端口501、端口502):

2) 创建设备

选择一个需要挂设备的通道节点,例如“串口:1”,然后选择菜单“设备-〉增加设备”,弹出设置设备属性对话框:

设备地址:Modbus的设备地址;

字节顺序:寄存器存储字节的顺序;

读写属性:数据库点的连接读写属性,包括:可读写、只读。

3) 创建寄存器

选择菜单“寄存器-〉增加寄存器”,弹出寄存器设置对话框:

所属通道:选择已经存在的通道;

所属设备:所选通道下,选择已经存在的设备;

所属区域:Modbus的寄存器区域(DI、DO、AR、HR);

数据库点名:紫金桥实时数据库中的点名(位号名)(例如A.PV);

寄存器地址:Moudbus寄存器的地址编号,0为起始地址,每个地址16位;

数据格式:在所设置地址位置开始,数据类型占用的地址数目;

例如创建了一些寄存器如下:

4) 最后,配置完成,选择菜单“保存”并“退出”。

  3、运行

在紫金桥组态软件的开发系统中,打开“公共”选项卡的“本机配置”,点击“外部程序-〉增加”,选择安装目录“RealInfo”中的Modbus服务程序  (ModbusServer.exe)。这样,在工程运行的时候,就会自动启动Modbus服务程序。

运行情况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