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1):
大家好,我遇上了一台门式起重机,吊物上升正常,但别停,一停下来再起动的时候反而就溜勾。一气升到头就没啥事。
这之前因为变频器放坏了,修过变频器,这是一台汇川320型的变频器。更换了主板驱动板,屏显。霍耳等。修好变频器一切正常,就是上述溜钩现像。
大家有什么经验请说说。谢谢大家分享。请回答

网友A:
是刹车片磨损了

网友B:
刹车磨损了!

网友C:
不排除机械问题,但接触器这些步骤检查了吗?甚至于电机也要测一下。

网友D:
变频器参数还是原来的吗?

网友E:
调整一下刹车片吧,有些松了啊。

网友F:
起动力矩不够啊,,把变频器的下限转速调高点啊,启动电压就会高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悬停溜勾,就是抱闸和启动的配合问题。这里要调整一下抱闸打开的时间,先启动,待变频器和电机建立了励磁以后,再打开抱闸,就没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悬停溜勾,就是抱闸和启动的配合问题。这里要调整一下抱闸打开的时间,先启动,待变频器和电机建立了励磁以后,再打开抱闸,就没事了。
 一样的起不来,,变频器不是万能的,它就是存在起动力矩不足的问题,重载和吊车还是用软起好些,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楼主不是以前是好的吗?只是换了变频器才出现的问题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是以前是好的吗?只是换了变频器才出现的问题耶。
 我想他可能是改造的,,现在还没那吊车用变频器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哦,是这样呀。继续关注中...。

网友H:
看看是不是机械问题

网友I:
汇川变频器做起升没遇过,不过安川、伦茨、ABB、施耐德ATV71等做起重见得不少,其共同点则是启动时先不打开机械刹车,待电机电流到额定电流时,再打开机械刹车!

网友J:
包扎的扎片是不是薄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目前还没缕出个头绪,该门式起重机是客户2年没有使用了,又靠近海。经检测变频器驱动板和IGBT坏了。汇川让我把IGBT、驱动板、主板、操作屏、霍尔。是汇川给匹配的,我修好了。但是就是试验中。起吊没事,一直升到也并没有事。只有正常上升时,在空中停下来,都没事,但是再空中停下来的基础上再次上升,给上升的信号时,就开始溜钩。至于以前有没有这个现像,我也不知道。汇川来人也没整好。他们怀疑电机有故障。而我有不同的看法。要知道,只有在空中停下来,再上升时溜钩。电机故障应该无法工作。谢谢大家参与,最后我会反馈回来的。

网友K:
应该进行静态自学习。

楼主:
我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这台变频器是汇川最早期的变频器,因为故障换了一块驱动板,一个主板,一个显示屏,3 个霍尔。换的是正确了,但是霍尔线让我插错了位置。也就是UVW没有插对,才造成起重机溜钩!现在好了。这是我工作没有细心,或者是大换板子时业务不熟练。反馈回来供大家学习参考。这是我犯的低级错误。

楼主:
终于解决了溜钩问题,原来是我的失误,在把已经下马的汇早期汇川变频器进行维修时,把主控板、驱动板、显示屏、三个霍尔更换时,我把UVW霍尔顺序搞反了。这是于个低级错误,引以为械!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L:
加个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我在维修变频器换板子时,把UVW3 个霍尔插的不对,没有按照UVW的顺序去插。这是由于经验不足和没有细心造成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