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1):
准备用FX3U-20SSC模块控制三菱J4B系列伺服,进行转矩控制,给定转矩和限制速度

模块的设置软件FX Configurator-FP是纯英文的,手册也是英文的。

压力啊!

楼主:
先自顶!!!!然后等答复

网友A:
这个是光纤连接的伺服,硬件接线比普通的伺服要少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n您说的没错,那您做过类似的项目吗?

楼主:
现在论坛讨论的氛围不浓了

网友B:
没做过,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您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论坛讨论的氛围不浓了
哈哈,现在不能随便说的,万一说错了要扣罚的,只能默默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承认 扣我的分也没用啊

楼主:
FX3U-20SSC    h好像做不了转矩控制

楼主:
继续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