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压力表了?

楼主(2015-05-11):
这个是什么压力表了、?专业叫法谢谢了

网友A:
0-10Mpa的压力表,不明白问的什么?

网友B:
看看是否是这个名字,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像耐震压力表。

网友D:
好像是法兰安装式机械压力表,表面是M100的吧,不是耐震压力表

网友E:
隔膜式压力表

网友F:
这个里面貌视 还应该有油的吧

网友F:
不锈钢压力表

网友G:
膜盒压力表
不锈钢材质 法兰接口
精度1.6级 表面直径100

网友H:
隔膜压力表

网友I:
压力表就分普通压力 静压式压力表

网友J:
我们都叫机械压力表

网友K:
从照片看应该是隔膜压力表,是安徽天康的“天仪”牌压力表。谈到专业叫法,则应落实到型号了,这从照片是看不出来的,按通常规律你的型号可能是:YML-100(150), Y--压力表、M--膜片式、L--螺纹连接。建议你看说明书就很详细了。

网友L:
电压力表?

网友M:
回复 网友L:
高压压力表,隔膜式的,就象大电流用互感器的电流表一样。

网友N:
隔膜压力表,我们的减阻剂系统上的压力表就是用了隔膜压力表。

网友O:
就叫隔膜压力表,接口是螺纹连接,不是法兰连接。抗震和耐腐蚀。

网友P(2015-06-26):
压力表分机械式和数显式的,基本是这两大类

网友Q:
上面不是有公司的名字吗?查查就知道叫什么了,什么功能,什么用途。这么简单怎么就不会考虑呢

网友R:
拆下法兰看看,若上下不通有膜片就是隔膜的,中间有孔就是个普通连接法兰

网友S:
12楼说的对

网友T(2015-11-02):
就是一个0-10MPa的不锈钢充液防震压力表,精度等级1.5的。没什么好奇怪。

网友U:
不锈钢隔膜压力表

网友V:
就叫压力表

网友W:
回复 网友S:
有厂家,再如果能找到型号,应当能查到相关介绍。

网友X:
膜片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