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1):
一台雕刻机主轴3KW,用的3.7KW变频器。稳定用了1年后开始频繁出问题,主要是变频器报过流,原来使用的的是四方E380。由于经常在使用中报FU.03,过电流,但是监视变频器显示电流只有1.4A。觉得变频器有问题,于是换了台新的台达变频器3.7KW。设置最高频率和上限频率都是200HZ。启动电流居然有17A多,不到10秒就报过流了,再换了台国产通用变频器还是电流很大10多A,不知道为什么四方的就可以用,其他的却不可以,记得以前随便用哪个牌子变频器把频率弄高点就可以了的,这次遇上麻烦事了,给变频器厂家打电话也说不出所以然。

网友A:
先要看负载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B:
对呀,先要检查电机,是否有什么变化了?比如说,电机的绝缘状态?电机绕组冷态的电阻值是多少?三相是否一致?等等。不要把眼睛总盯在变频器这边,电机那边也要认真的检查才是。

网友C:
最高频率是400HZ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绕组三相都是3.3欧姆,测对地绝缘无穷大,电机应该没问题,用四方原来那台机器可以转,电流1.4A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到400就可以了吗,我没设过400,但设过350,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空载,用手轻轻弄动,没上雕刻头

网友D:
3KW电机电流才1.4A,感觉有点不对啊,换变频器启动电流过大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E:
主轴电机是什么型号的?最高转速是多少?200HZ是工频的4倍了

网友F:
参数设置多看看,

网友G:
要求转速是多少?是不是基准频率没有设置?还有你的加速时间是多少?

网友H:
雕刻机主轴是电主轴,1检查电机机械部分如轴承2电机绝缘,电机接线是否有损坏。

网友I:
3KW电机电流才1.4A,感觉有点不对啊,换变频器启动电流过大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B:
是呀,如果电机是好的,那就是变频器的调试问题了。找一个内行帮你去调,看看如何呢?电主轴采用V/F控制即可。只要求高速恒转矩特性即可。也就是说,把额定频率设置在电机的最高运行转速的频率即可。

网友J:
你的电机用的大频率呀才1.4A,如果你怀疑变频有问题可接一台电机试下变频。你那运行频率是多小。

网友K:
中间电压和中间频率设置了吗?

网友L:
这个我遇到过,是参数没有设置好,你把基频设置成电机上的额定频率,或者跟你的上限频率差不多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M:
基准频率跟上去电流应该降下来

网友N:
有需要我帮忙吗?台达变频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