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

楼主(2015-05-11):
西门子MM440变频器进线电压低于多少时,变频器报欠压故障,这个电压可以调整吗

网友A:
没用过 ,,我们都是ABB的

网友B:
MM440有一个参数叫P0210,是设置输入电压的。一般情况,西门子给出的指标是,+10%至-20%额定值。反正,你观察直流母线电压r0026,如果它低于500V,就容易报直流母线电压低的故障了。

网友C:
不好调吧,是不是得调检测电路

网友D:
为什么要调整这个电压呢,这都是标准电压啊。

网友B:
这个电压可以设置,就是按照电网的实际电压有效值来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