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1):
有一台欧姆龙的CPM1A的PLC和ABB550变频器,想通过PLC控制变频器启动和停止。。用那些办法能实现啊?如果要加频率给定和反馈这些的话该怎么弄啊?有人说这个PLC型号较老不好实现是这样吗?请教一下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们上课就学这个PLC手动,自动,高速或低速——>变频器的运行停止及多段速(频率给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台欧姆龙的CPM1A的PLC和ABB550变频器,想通过PLC控制变频器启动和停止。。用那些办法能实现啊?如果要加频率给定和反馈这些的话该怎么弄啊?有人说这个PLC型号较老不好实现是这样吗?请教一下大神给指点一下。。
CPM1A太老了,想和ABB550变频器通信,门都没有!
如果是CPM2A,加一个485适配器,用无协议实现MODBUS,这还凑合!
实在不行您就换CP1E CP1L CP1H吧!

网友C:
CPM1A也有对应的RS485模块,CPM1-CIF13;
不过还是建议PLC换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M1A也有对应的RS485模块,CPM1-CIF13;
不过还是建议PLC换了吧;
但是CPM1A不支持TXD RXD指令,无法做无协议,无法通过无协议实现MODBUS!只支持hostlink协议!

网友D:
“有一台欧姆龙的CPM1A的PLC和ABB550变频器,想通过PLC控制变频器启动和停止。。用那些办法能实现啊?如果要加频率给定和反馈这些的话该怎么弄啊?有人说这个PLC型号较老不好实现是这样吗?请教一下大神给指点一下。”
请二位版主注意,这是楼主的问题,虽然他在题目中用到“通讯”这个词,但不能忘了I/O也可以交换信息呀。
楼主的问题,我这样解决
1.用普通I/O
2.可以用AD/DA
3.以后问题在清楚一下,使用232?485?.....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一台欧姆龙的CPM1A的PLC和ABB550变频器,想通过PLC控制变频器启动和停止。。用那些办法能实现啊?如果要加频率给定和反馈这些的话该怎么弄啊?有人说这个PLC型号较老不好实现是这样吗?请教一下大神给指点一下。”
请二位版主注意,这是楼主的问题,虽然他在题目中用到“通讯”这个词,但不能忘了I/O也可以交换信息呀。
楼主的问题,我这样解决
1.用普通I/O
2.可以用AD/DA
3.以后问题在清楚一下,使用232?485?.....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这个plc通过通信方式控制ABB550肯定是不可能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所以没有给他串行通讯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所以没有给他串行通讯建议

网友E:
对啊,就用点对点还省了很多事。楼主也说了就是控制起停。连调速都没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啊,就用点对点还省了很多事。楼主也说了就是控制起停。连调速都没提
哈哈 其第二个问题不就是调速吗

楼主:
调整频率是要的,这个PLC能用模拟量加减频率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整频率是要的,这个PLC能用模拟量加减频率吗?
说可以或不可以都行,因为你没有说具体型号
30点以上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整频率是要的,这个PLC能用模拟量加减频率吗?
说可以或不可以都行,因为你没有说具体型号
30点以上可以
是CPM1A-30CDR的。。3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