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1):
我公司用的是新华dcs系统。 最近出现dcs画面上,十二,支热电偶测点同时波动,烟温测点正常三百七十,度左右,波动时十二,支同时变成二百九,度。第一次出现15秒之后正常,4天后又出现类似情况,实际温度三百七十度,但是十二,支烟温测点在40秒内从三百七十,度降到二百九,度之后变坏点持续3分钟,之后正常。求大侠们指点!

网友A:
是否存在信号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支热电同时波动,曲线都一模一样

网友B:
先检查下补偿电阻,不行在换个卡件试试

网友C:
总线传输?还是有温度采集模块?

网友D:
应该是干扰吧 ,,看看波动时周围是不是有电焊,开什么变频设备,什么的

网友E:
现场允许停车的话,应采用替换法,把出问题的温度卡件替换下来,如果仍出现上述问题再查线路问题。但是按照您的描述怀疑多半是干扰的问题,看看出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大型电动机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