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1):
公司用的是广数系统GSK25I的一个桁架,我们需要向PLC梯形图里面加一些输入输出点,老板给我了个梯形图是ldx格式的,让我在里面加一些输入输出。但是悲剧的是我在电脑上安装一个GSKCC1.4的编程软件,打不开这个文件呀。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打开这个文件的给说一声吧,或者是有更高版本的软件也行呀,谢谢了,我把文件和软件给传上来呀,哪位大神电脑上广数plc的编程软件可以打开试试。

楼主:
哪位大神有时间了给看看呀,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估计很少人使用吧,数控系统的PLC不是通用的控制部件,是数控厂家专门研发的,是不能和市面上的品牌PLC相提并论的。
源程序既然是老板提供的,顺便叫他连开发环境也一起提供吧。

网友B:
不好弄呀,数控一般只能传程序

网友C:
数控系统相关参数资料要做备份。
要修改PLC程序,先传出控制器的PLC程序。
看手册讲得很清楚的。
如果要密码就找机床厂家。

网友D:
GSKCC1.4的编程软件文件后缀是.gpr文件。idx文件当然打不开了。广数的我做过不算难

网友E(2016-07-01):
我正需要这个软件  不知道能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