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2):
现在我想要统计输入点(启动的机台数)的个数,来实现给多段频率给风机来获得不同的负压进行除尘,现在不知道怎么统计输入点,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数一下输入的1的个数不就可以了么。

输入点IW放入MW中,与16进制数0001做与操作,结果为1就是该输入点为ON,那么计数器+1,然后将MW右移1位,继续与操作……………………

楼主:
如果某一个或几个点突然消失了呢,也就是停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某一个或几个点突然消失了呢,也就是停机

你如果只是统计台数的话,停机不影响计数。

如果要具体到哪几台停机的话,你需要做一个类似于表的功能:机台号   机台状态。

网友B:
定时中断实时监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某一个或几个点突然消失了呢,也就是停机

你如果只是统计台数的话,停机不影响计数。

如果要具体到哪几台停机的话,你需要做一个类似于表的功能:机台号   机台状态。
只需要统计点数就行

网友C:
貌似没这样的指令,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D:
用运行反馈 接入PLC  就知道多少台在运行 然后该干点什么 就么干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