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 急

楼主(2015-05-12):
现场,称重传感器信号给em235cn模块,触摸屏显示的重量上下不连续跳动,怎么处理?另外M0和I0接个三菱A700变频器跟着有关系吗?谢谢各位!

楼主:
压力传感器 电流信号

网友A:
觉得235对接地比231就要高些。你把235的接地和变频器的地接到一起了吧。分开单独接地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觉得235对接地比231就要高些。你把235的接地和变频器的地接到一起了吧。分开单独接地试试
同意 接地分开

网友C:
如果是最后一位不断的变化是正常的;
如果上下跳动的幅度比较大,先看一下是不是干扰;

网友D:
如果是最后一位变化的话是正常的,在程序中写一个求平均数的程序,好像手册上有。

网友E:
无外乎就是共模噪声和差模噪声,做滤波即可,软件和硬件一起来,就像是看病下猛药,一下子即可治过来了。

楼主:
问题是具体怎么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外乎就是共模噪声和差模噪声,做滤波即可,软件和硬件一起来,就像是看病下猛药,一下子即可治过来了。
怎么做,您能给我说下吗?

网友E:
第一,用示波器看信号波形;
第二,用磁环或无线电干扰滤波器至于信号输入;
第三,信号线单端屏蔽接地;
第四,在信号线输入端加滤波电容(0.1-0.01电容)
第五,软件滤波,比如,中置法等。

楼主:
谢啦10楼,做为菜鸟能得到您的详细说明太好了

网友F:
是不是有干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