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问题请教毛工

楼主(2015-05-12):
一台三菱FR-A540 5.5KW变频器运行中不定时报E.OV2(恒速过电压)这台变频器用于PU模式,我想请教毛工,是不是把原机参数:                                                                                               Pr160设0(全部参数可读写)然后经过ron1 ron2 ron3(参数读出 写入 校验)三个步骤是不是两台参数就一致了呢?依毛工多年三菱维修经验发生E.OV2故障,在制动回路还是在电压检测回路故障概率大?

网友A:
你这个报警,基本是驱动板的故障,和各种参数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先备份参数,再恢复出厂,带电机试验,应该还是回报价的。

我没有看懂,你要调Pr。160  做什么?

版主编辑:联系方式尽量不要留

网友A:
你能从销售,做到维修,不容易的,哈哈。
顶你一下。
上次的数控床子用变频器,客户送上海修好没有?没有的话,我想研究一下。 因为我想这个比较简单,就是稳定特性不良哇。

网友B:
毛公好人!

网友A:
谢谢袁工。

更要谢谢 版主 思南  帮我编辑。  我就喜欢这样的 版主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要把原机的参数用面板拷贝到同型号的变频器上去,原来Pr.160是多余步骤呀。请问毛工你说的备份具体是什么步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毛工还关心那台葆德变频器,我也一直惦记着呢,隔三岔五去电话去打听,都说是没修好再等两天,送修有半个多月了估计也得死翘翘了。之前我也修了一星期,跑现场调试4次,期间用户执意换模块,这部分花销用户答应出,换后状态还没之前的好,后来送“上海”修了,期间用户提起费用问题,我没说数也没收,委婉谢绝了。不曾想几天后他给了我个1600A的GGD柜的活,足够弥补金钱方面费用,假如"上海”修不上估计还要我给换带PG卡的三菱FR-720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台变频器是烫手山芋,主要是没中文说明书参数不敢乱设不利于调试,不带编码器反馈信号带电机运行不到2分钟能嗅到异味,摸电机烫手,测变频器三相电压输出指针摆幅很大,我原打算买个编码器装在电钻上模拟现场工作环境由于担心时间问题没实施。感觉上海方面就听用户几句话就能修好我还是怀疑的,没接线图在手没准连编码器接在什么端子上也找不出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原来不是温度特性不好吗?假如是温度特性的话。故障点好找的。(只要原来的参数没有被动过)

网友A:
我发你说明书吧。

我用的是高级面板。中文的。

楼主:
昨天那三菱变频器是用外部制动电阻我趁机把变频器内部自带电阻拆下据为己我,拷贝参数复位一下设备开机一切正常,啤酒厂的车间主任还特地奖赏2打啤酒给我,拆下的故障三菱机我还不能带走,仅从他的窗台找到一个PS307电源说是进水了,上午修了修还能用。至于那台美国葆德变频器故障和温度有关,但和驱动还有和功率模块温度检测无关,估计要是上海不能修的话用户很有可能不要故障机了,毕竟时间和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于那台美国葆德变频器故障和温度有关,但和驱动还有和功率模块温度检测无关,......

这样的话故障点在板子上,好办多了。

楼主:
葆德变频器拿回来了,上海修了一个月没修好.哈哈~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机器现在能单独运行吗?

是不是运行20分钟就报警呢?冷机后,又能20分钟?

网友A:
多拍几张机器内部照片,发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我没确定故障在变频器本身,多次现场故障现形不的不怀疑变频器某器件与温度有关,在屏蔽温检和更换驱动器件包括模块的过程中有一处很值得深思,一条模块启机运行20分种出故障冷却一段时间后又能运行,而换了另一条模块一运行就出同样的故障,不管冷却多久都不管用,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葆德变频器的制动开关管不和IGBT模块一体,单独安装在散热底座上,在检修中途在线测制动管异常,焊下测正常,又装回去了,因制动电阻安装在电箱顶部,没能与变频器一通拆回,在家试变频都不带制动电阻,结果在最后一次现场接上制动电阻起动变频器的时候制动管意外导通,导致限流电阻当场烧毁。
这个故障情形第一说明后换的模块有问题,同时故障还和停机时间有关系能想到的也只有温度,第二制动管不稳定似乎能和温度勉强联系起来,在变频器有输出的时候(限流电阻被旁路)这时制动管意外导通会不会产生主轴走走停停接着系统报过载的现象呢?

楼主:
现在主动权又回来了,关键是用FR-A720改装对于我难度依然存在,如若光是有感矢量控制有高人点拨估计都能迎刃而解,这台数控机床用户倒是不用刚性攻丝用途,到控制板的刚性攻丝信号电缆不接应该可以,电机参数也不知道有没有,自整定也有困难,编码器的选择也有困难,编码器PG卡选测速用途吧?

楼主:
谁贡献一份ZD18H210-E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我没确定故障在变频器本身,多次现场故障现形不的不怀疑变频器某器件与温度有关,在屏蔽温检和更换驱动器件包括模块的过程中有一处很值得深思,一条模块启机运行20分种出故障冷却一段时间后又能运行,而换了另一条模块一运行就出同样的故障,不管冷却多久都不管用,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葆德变频器的制动开关管不和IGBT模块一体,单独安装在散热底座上,在检修中途在线测制动管异常,焊下测正常,又装回去了,因制动电阻安装在电箱顶部,没能与变频器一通拆回,在家试变频都不带制动电阻,结果在最后一次现场接上制动电阻起动变频器的时候制动管意外导通,导致限流电阻当场烧毁。
这个故障情形第一说明后换的模块有问题,同时故障还和停机时间有关系能想到的也只有温度,第二制动管不稳定似乎能和温度勉强联系起来,在变频器有输出的时候(限流电阻被旁路)这时制动管意外导通会不会产生主轴走走停停接着系统报过载的现象呢?
说明:1,换的模块可能有问题。
    2,烧刹车电阻----是否是接线错误?
   3,温度和刹车一般是没有关系的。刹车一般是母线高了,才启动的。
4,整机机床的电器柜,没有空调的吧?我遇见的一个机床,也是和你类似的故障,最后是机床电器桂的空调,出故障了。
5,有没有试验过:单独的变频器带电机后,时间一长,出现抖,不稳,或者没有输出呢?只要是确定在机器了,事情就好办了。

网友A:
18楼的照片,就是变频器的整机照片吧?机器不大哇?5.5-7.5kw  ?

网友A:
我看到了,22.23楼是变频器的照片。你只要搞定二个事情:1,变频器加220V 单相,带载能开机,时间一长就出现故障。2.说明书发我。

这样后,故障点我来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相220V15HP(9.7KW)变频器,制动没接错,带电机早先试过,带1.5KW三相输出电压抖动很大,带电机运行不到2分钟电机烫手有异味,估计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与电机不匹配的缘故,要试的话还要设变频器运行模式,估计能搞到英文说明书,请教毛工我直接用三菱FR-A720 11KW配以PG卡替换可行吗?数控铣床主轴变频器接有编码器信号电缆,刚性攻丝信号电缆,剩下只有频率给定模拟量信号,正反开关量信号,刚性攻丝模式用户使用不上。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把数控系统的刚性攻丝模式信号线不接变频器系统是否支持?

楼主:
故障前一年有人也修过板子,疑点有2处,电流检测V相与W相电路不对称,还有一处加了个电容看不明白。

楼主:
刚性攻丝估计是数控系统控制板控制主轴变频器驱动进刀退刀,只要数控系统不选用刚性攻丝模式把变频器设成矢量模式多半就可以,那主轴编码器是给变频器做有感矢量用还是给刚性攻丝做定位用?或仅仅是测主轴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220V15HP(9.7KW)变频器,制动没接错,带电机早先试过,带1.5KW三相输出电压抖动很大,带电机运行不到2分钟电机烫手有异味,估计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与电机不匹配的缘故,要试的话还要设变频器运行模式,估计能搞到英文说明书,请教毛工我直接用三菱FR-A720 11KW配以PG卡替换可行吗?数控铣床主轴变频器接有编码器信号电缆,刚性攻丝信号电缆,剩下只有频率给定模拟量信号,正反开关量信号,刚性攻丝模式用户使用不上。

改用三菱的?   我不熟悉,帮不上。改制有时候会出现意外情况的,弄的不好,就是浪费时间。

要修德堡,我可以试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数控系统的刚性攻丝模式信号线不接变频器系统是否支持?

这个要看机器的系统的。或许设定在一个模式,是可以不用的。

网友A:
28楼的照片,不是很清晰。把原照片发我邮箱或者QQ.

楼主:
难!首先要保存参数,还要恢复出产值接着才能试好坏,现在没接编码器,变频器矢量模式待机转速显示200多转,关键是手册。。。

楼主:
回复 楼主:
缓冲编码器输出信号 A+ A- B+ B-(31 32 33 34)是给刚性攻丝的控制板的。。。

楼主: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