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2):
   开关插座在家庭装修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开关插座的质量是否过关,直接关系到装修的效果和用电安全。众所周知,安全性是选择家居电气产品的首要因素。应该怎么来选择家用的开关以及插座?
  选择开关、插座的要点:
  1、安装高度低于1.8米的插座,必须采用带有保护门的插座。主要用于保护孩童的人身安全,避免因淘气遭电击。
  2、插座回路一般选择16A/30MA的漏电保护断路器。照明回路一般选择10A--16A小型断路器。空调回路一般选择16A--25A小型断路器。
  3、住户配电箱总开关选择32--45A小型断路器或隔离开关。
  断路器类型可采用双极或1P+N(相线+中性线)断路器,当线路出现短路或漏电故障时,断路器可立即切断电源的相线(火)和中性线(零),确保人身安全及用电设备安全。
4、日光灯、节能灯等电感启动光源不适宜接带指示灯开关控制。
   5、开关、插座以及导线截面必须按照家用电器的工作电流和照明灯具电流来选择。
  照明灯具由开关控制,开关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其控制所有灯具的总电流,选择16A的开关比较保险,电源插座须设分支回路。
  6、空调电源插座:
  ① 一个空调回路中,插座不要超过2个;
③ 1.5匹以下空调可以选用10A插座;
② 1.5匹以上空调应该选用16A插座;
  ④ 壁挂式空调电源插座安装高度一般不低于2.2米;
  ⑤ 大容量柜式空调宜单独设供电回路及电源插座。
  7、厨房、卫生间因家用电器比较多,宜单独设电源插座回路。
  ① 厨房电源插座的数量要考虑到日后家用电器的增加,应预留插座。
  ② 较大功率的电热水器(》1500W)应单独设电源插座回路。
  ③ 卫生间的插座应加防溅盒,还必须做局部的等电位联接,以提高用电的安全性。
④ 卧室、起居室等以照明用电为主的房间可按照数量的多少设二至三个电源插座回路。

网友A:
刚刚要装修了来看看

网友B:
说的很详细,使用时要注意。

网友C:
4,点说得很实际,这就是为什么有人问灯关了有时还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