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配件那位知道途径请

楼主(2015-05-12):
30针0.5mm软排线的连接器如图:

网友A:
电子城 淘宝都大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了2家都说没有

网友B:
软排线应该有编号,按照编号查找,途径就是网络

网友C:
直接收机器型号的软排线,如果不是杂牌的淘宝上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排线很多,一样的排线连接器没着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软排线很多,一样的排线连接器没着落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不是杂牌机器,你搜一下:XXX 软排线,如果有收到就算看着不是你要的排线,你和卖家说一下说不定他可以帮你找到,我一般都这样弄的,买不到原装的也能买到替代的

网友D:
电子城有

网友E:
买个宽的,自己回来剪掉几条就可以用了,要灵活多变啊,总不能因为这个排线放弃了赚钱的机会儿哦表情还有看着你怎么把座子也拆掉了呢,这个拆掉的时候只拆拍排线吧,而且这种排线质量不行,容易坏

网友F:
怎么大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