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不能仿真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5-05-12):
软件不能仿真,plc诊断,写入,校检都出现无法使用com端口

楼主:
我卸载了重装还是不行,懂的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要完全彻底的卸载后再运行regedit打开系统注册表,查找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和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后将MITSUBISHI键值删除,后再重新安装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