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2):
FRN220VG7S-4富士变频器,模块损坏了一组,单独把MCU板电源驱动板拆下来在工作台上电,报PG,nrb,OH1报警,nrb,OH1接上相应10K左右的热敏电阻后报警解除,PG报警可以在F79参数中把电机设置为M3,或者在P01参数中把M1设置为无传感器控制能解除报警,变频器端子11,12,13接上电位器,上电面板不再报警并出现了速度显示,F01设置为2,F02设置为1,短接FWD与CM,查看I/O参数中FWD能显示,但面板上速度信号及其他无变化,测量驱动板驱动电压在停止和运行时始终为直流-5V,交流10V,交流交换表笔无电压,测量驱动光耦输入端在停止和运行也始终无电压.
当把P01中M1参数设置为2模拟动作模式时,面板上速度显示有变化了,能从0到设定值.但光耦输入端仍然无电压,驱动输出电压和停止一样.变频器停止和运行也没有任何报警.
请教各位此款富士变频器,是否因为没有接模块,没有检测到电机,又因为开环控制无PG信号导致没有输出?
是否要设置哪个参数才能让MCU板输出正常的信号?谢谢!

楼主:
很奇怪切换到面板运行无反应,检查驱动光耦5V供电是正常的,感觉应该是由于无模块或者无PG或者无反馈,造成MCU板没有运行起来,但也无任何报警啊,该怎么能让变频器运行输出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