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师付

楼主(2015-05-12):
哪位师付有S7-200 CPU224XP DC/DC/DC的电源板电路图,我的电源板烧了。

网友A:
如果是不小心AC220V接入了,就整块换吧;

网友B:
电源板也想自己动手修?如果烧毁严重,不如整块换

网友C:
 按2楼说的办吧

网友D:
不是专业人员就不要修了吧

网友E:
坏了 就换了一块了

楼主:
请问各位那儿有卖的?其实这个电路板很简单,只是元件上的名称看不清没办法,所以想求助一下各位,谢谢了!

网友F:
交流电源的修过

网友G:
不好修呀。

楼主(2015-06-12):
现在是有24V的电压输出,但PLC的指示灯不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