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2):
松下的伺服,欧姆龙CP1H的PLC,我想用定位模式下改变速度,比如有ABC三个点,在起始点A到点是B时为高速,然后点B到点C时转换为低速,到达C点时回零,我该怎么编程,第一次做伺服系统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每次走定位前将定位速度修改即可啊,欧姆龙好像也可以在定位过程中修改速度的好像是PLS2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直接从A点定位到C点,然后脉冲达到B点时更改速度可以吗?或者我从A点定位到B点,然后更改速度在从B点定位到C点,这时电机在到达点时速度是不是先减到零在加速开始啊?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你可以联系一下欧姆龙官网支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B:
可以的吧,我知道三菱的plsy指令就可以,设置脉冲数比较,脉冲到了就变速。。。

网友C:
你看看这个程序适用吗 D0速度设定

楼主(2015-09-16):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设备刚刚调试完毕,已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