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同步控制

楼主(2015-05-12):
有两台圆盘旋转设备,它们反馈的角度用绝对位置编码器来控制气缸的时间,分别用两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用通讯控制两台变频器的频率,要使两台设备同步运行,请问一下大家,程序要怎样做,才能使它们同步。希望大家提点意见?

网友A:
一个做主机一个做从机,将主机的速度反馈给从机,或是通过分频卡之类的,将主速度分给从机。从机随着主机动。通过通讯下载不同时间的不同速度。

楼主:
谢谢!楼主。能不能把具体说详细点。绝对值编码器怎样做成速度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