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2):
如题 ,老板买了个富士alpha 5伺服,由于第一次接触,不知道怎么使用 ,初步想用stm32来控制,不知道走总线485来控制好些,还是发脉冲来实现好些 ?
求指点 ,在此谢过啦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 ,老板买了个富士alpha 5伺服,由于第一次接触,不知道怎么使用 ,初步想用stm32来控制,不知道走总线485来控制好些,还是发脉冲来实现好些 ?
求指点 ,在此谢过啦 !
我用51单片机控制过16台三菱的变频器,通信方式,还可以的!

网友B:
用stm32来控制??
西门子的是高电位脉冲输出,而日系基本都是接受低电位脉冲,有点不好玩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控制这些需要一些功底呀

网友D:
通讯可以尝试一下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 需要那些功底呢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控制这些需要一些功底呀
通信协议估计也就是MODBUS RTU,这没啥难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通讯可以尝试一下哦
就是MODBUS RTU了吧!呵呵!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