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2):
如题,求指教。应该是fanuc阿尔法i系统

楼主:
没知道的吗?用手转一下转子就报警,不能定向,定向时也会报警。怀疑错误的进入了位置控制模式而造成的,不知道和参数有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没用过该数控系统,没有使用手册吗?没有故障代码解释和排除的说明吗?购买设备时候供应商移交的资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查过了,基本没用

楼主:
搞定了,是参数设置出了问题,谢谢大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