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2):
请教各位师傅如题两线制和四线制4~20ma接到欧姆龙PLCCJ1W一AD081-vl模?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区别在就信号供电上了

楼主:
我知道四线制需要一个24V的电源,问题是进入PLC的AD模块。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请教各位朋友帮忙了。

网友B(2016-01-05):
两线制 四线制 压力变送器

只是接线有区别

两线就是将电源线合并在信号线上,这样接线更方便。但是相对于四线制如果采集模块出问题更容易将传感器一波带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24V公共短接PLC- ,24+经变送器再接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