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教

楼主(2015-05-12):
(无正文)

楼主:
新手请教,各位大神帮忙看下上面电气图中有哪些电气元件?特别是QC是什么元件?哪家公司的?明天有时间上现场实物图,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实物图是怎么画的很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请教,各位大神帮忙看下上面电气图中有哪些电气元件?特别是QC是什么元件?哪家公司的?明天有时间上现场实物图,先谢谢了
QC是个保险管好像

网友B:
只看出来了是使用了模块式PLC。
楼主,这个系统太复杂了,太昂贵了,你找个简单的一体式PLC的电气控制系统来入门吧。

网友C:
用什么软件画的图呢?

网友D:
元件的情况,可以参考元件表或原理图;
而从QF表示断路器的情况来看,QC可能也是表示开关类器件。

网友E:
这是什么图纸呀

网友F:
同问,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网友G:
这个图纸是怎么画的呀

网友H:
图库里面的吧?

网友I:
eplan可以画,我们公司准备买了

网友J:
转换开关,有的叫防爆电气开关吧,可以查请参看《GB/T4728-2005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1-8部分

网友K:
如果按照你图上来看是保险。

网友L:
看不清内容

网友M:
回复 网友A:
啥眼神啊,QC是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