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2):
  2极电机最高转速2800,变频能调到他的2800吗?这个以前没遇到过的问题,见笑了。

网友A:
可以,在快都可以,就看电机能否承受

网友B:
你把频率调到60Hz,转速会超过3200左右,你信不信??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管他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网友D:
变频器是通过对电机的供电频率调节,实现电机的转速调节,甭管对于不同极对数的电机转速,只要频率达到50Hz,电机就可达到自己的额定转速了。

网友E:
转速和极数与频率有关,肯定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如果实际上没有达到,可以把频率调高点。

网友F:
设定好电机的参数 ,2800转每分钟没问题的。

网友G:
电机是工频的话你调到50HZ就是你要的速度

楼主:
 看了大家的发言,一切明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管他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我也信了

网友I:
变频器最高频率都是400HZ的

网友J:
变频器调速和电机的极数没关系吧

网友K:
呵呵;2极的你变频器调到50HZ就2800了;

网友L:
呵呵,这个肯定可以的。你电动机原来能到多少转,变频器肯定能满足的,而且能做到更高,只要你的电动机性能吃的消。

网友M:
只要你电机吃得消超过2800没问题

网友N:
太能了,2800转对于变频器来说小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