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2):
1、其中某个轴要准确定位到某个位置,而且要有4段速度,怎么编这个程序呢?
想了好久,翻了编程手册也没看出所以然来,

2、DDRVI和DDRVA这两个指令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变速吗?
目前没机器可以试,
还有两个FX2N-1PG,如果FX2N-1PG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话,那么就把这个轴接到FX2N-1PG上面,

3、顺便问一下,DDRVI和DDRVA这两个指令,当PLC把脉冲发完了,伺服肯定不会一下子停止,还有一些脉冲需要走完,
那么当一发完脉冲,马上把指令断开,伺服会走完剩余的脉冲吗??

4、FX2N-1PG回原点必须要Z相脉冲吗??如果不需要,设置是不是和需要Z相脉冲的设置不一样呢?

麻烦达人回答一下。

网友A:
FX3U主机没有多段速定位功能
DRVI或者是DRVA在运行过程中更改频率是不能马上生效的
FX2N-1PG只支持两段的连续定位

你可以考虑下用新的FX5U或是用Q系列加个QD75定位模块,或是L系列加个LD75模块。

网友B:
用电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