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3):
110KW的电动机,空载电流的不平衡度可以达到多少?带载运行的不平衡度又可以达到多少?是不是统一的10%?
我再网上查到一个交流电机的电流不平衡度:空载一般不大于30%,负载不大于10%;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网友A:
应该是10% ,反正我是这么判断的,因为电网还有10%的波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载电流55.5A;62A;65A
带载电流228A,230A,226A
空载来算不平衡,带载属于平衡
电源开关315A,但是近期跳了2次开关
做了直阻平衡,绝缘500兆欧
能不能分析下原因

网友B:
电机带什么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负载为风机

网友C:
先确定下是什么原因引起三相不平衡的,如果是三相电压不平衡的在电压充许波动的范围都没事,如果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就要重视 了

网友D:
先确认电源没有问题,电机一般都存在运行电流不平衡的现象

网友A:
电机或风机轴承不太好了?

网友E:
一般来讲电机没有问题,你看看电源开关吧,你是否用的框架断路器?

网友F:
30%的偏差也太大了点吧!
建议仔细检查一下
10%以内是正常的!

网友G:
我感觉电机好像没问题

网友H:
检查一下空开是不是有虚接现象

网友I:
还是换空开吧  空开可检测不到不平衡的,

网友J(2019-01-30):
应该是三相之间不平衡110千瓦不行超过百分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