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3):
在使用K型热电偶连接模拟量输入模块SM1231,(AI8x13bit)时,好像接收不到热电偶信号,输入点提示有中断错误,我是直接把热电偶接到模块上的,据我了解这个热电偶是输出4-20mA信号的,难道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要加变送器才行?就是说热电偶输出的是电压或者其他信号?还是哪里出问题了.
有人碰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A:
如果你的模块只支持模拟量输入,那么你需要变送器,将热电偶信号转换成4~20mA再接到PLC模拟量模块上;

网友B:
西门子1200的热电偶输入模块是:6ES7 231-5QD30-0XB0(4路输入)或者6ES7 231-5QF30-0XB0(8路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231-4HF32-0XB0,这个应该也支持温度测量的吧?

网友B:
231-4HF32-0XB0是8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并不支持直接热电偶信号输入!

网友A:
你的是模拟电压/电流输入扩展,所以需要加变送器;

网友C:
输出4~20ma的两线传感器还要串联24v电源

网友D:
一般来讲热电阻或者热电偶都有自己的模块,通常的模拟量一般不能直接接在模拟量模块上。

网友E:
楼主首先确认是否输出4-20ma?
不是的话可以换模块或者加变送器

是的话 注意接线:  2线的话  输出正接到24V+,输出负进PLC的AI+, PLC的AI-接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