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灯一直亮

楼主(2015-05-13):
一块三相四线峰谷电子电度表从按上报警灯就一直亮,断开三相互感器现象依旧,说明书上也没有介绍,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问问厂家呗~!

网友B:
安上报警灯?怎么安装?怎么接线?是自行加装的报警灯?
电子电度表是什么厂家什么型号的仪表?有什么报警提示?

网友C:
楼主能上个图吗?电表显示屏清晰照?

网友D:
最好是来个图,大家才能帮你看看呀。

网友E:
接线无错误的话,看看计量准不准;报警灯表示的意义,说明书上没有介绍吗?
可能的话,可询问厂家;另外,可说明一下型号。

网友F:
是不是零线接错了

网友G:
看看代码
我以前用过上海红相的
也是一直报警
结果是内部电池的两端绝缘胶纸没有拿掉

网友H:
是不是表有问题

网友I:
报警有各种原因,有互感器极性不对,缺相等等可以打电话咨询电表厂商

楼主:
就是这种表,出故障的不是这台。只接abcn三相电压,互感器接不接一样,红色故障灯一直亮。

网友J:
用线直接短接电表处的,电流互感器的接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