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3):
现场电源使用交流发电机输出交流220V电,PLC控制电使用直流24V,需要使用交直流开关电源传唤,开关电源使用明纬电源,需要在开关电源前加脉冲抑制器吗?使用发电机电源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最好是加装电源滤波器。
使用发电机组供电需要注意发电机组会不会飞车导致电压飙升,烧毁一大片电力负载,建议在空气开关的后面加装大功率的压敏电阻,电压只要超过规定的数值,压敏电阻就会自短路导致一声巨响,空气开关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是加个1:1的隔离变压器来解决发电机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说是针对电压不稳定的现象而采取的稳压措施,那么,选择1:1的隔离变压器就错了。
应该选择高精度的稳压器,而不是隔离变压器。其实如果说是崭新的发电机组的话,应该会有防飞车保护措施的。

网友B:
使用开关电源电压范围宽。

网友C:
如果是控制重要设备需要加一个电源滤波器,如果一般设备用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D:
发电机输出的电压是正弦波没问题,但他的输出频率是否稳定取决于发电机组自身的调速器特性。发电机因为受限于自身功率,所以,负载不宜过重,要用在80%以内为宜。太大的负载,会引起发电机转速的波动,导致供电频率不稳定。如果后面是开关电源也无所谓,但同一发电机下并联的其它负载,会受到脉冲干扰。仅仅一个负载时,啥也用不着。

网友E:
应该加稳压电源

网友F:
我感觉还是加上的好

网友G:
应该加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