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3):
如题 我是按照手册上来的  老师说要开关电源 需要用到一个继电器 我也是醉了.. 24V直流怎么接啊?  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将24V负接到公共端M。将24V正通过手册上的刀开关接到输入端子。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还要用继电器控制PLC的电源?
不控制开关电源的DC24V输出直接接到PLC上电源端子上就行了;

网友C:
你的电源也是自动控制的?

网友D:
没明白到底什么意思?继电器是不是用在输出的啊

网友E:
学生弧度,老师讲不明白
让老师给个图都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手册上的 我就是这么来的 老师说要加开关电源 需要用到计算器 我也是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哈 我也是这么觉得 明天去找老师打老师的脸  就说版主都说不用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在24V电源输入端加  老师的意思是做成一个开关电源  但是老师又说要用到继电器 我也是醉了 明天再去问问老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天再去找老师问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要是我老师就好了 是做毕业设计  老师不帮的 只给指导

网友F:
没看太明白。

网友G:
回去问问老师吧

网友H:
手册什么手册?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