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3):
我是新手,想购买一部笔记本电脑,是不是要选带9针串口的对那些内存之类的要求大吗?

网友A:
现在带串口的比较少,都用USB转接的 。

内存要求最好是高一些的。现在好多都是8G内存了。CPU4核。现在大部分这样配置的在5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

网友B:
不按照博途软件,差不多的电脑都可以

网友C:
回复 楼主:
感谢自己

网友D:
机械的可能要求配置高一些,3D软件要求高些,电气方面一般配置一般可以cad画图,其他都不是问题了吧

网友E:
三千左右就可以了。串口有没有无所谓的。

网友F:
笔记本配置要求不高吧,我平时画图写程序用台式机,现场调试的时候用06年买的IBMT43,还是单核的,1G内存。调试改改程序还凑合。

网友G:
看用什么程序,现在软体积都往死里大

网友H:
建议4g内存,i5级别CPU,最好12寸显示屏,携带方便

网友I:
Thinkpad  t系列高端些的本能搞定一切,而且能用好几年呢。

网友J:
直接上5K配置

网友K:
现在基本上都有USB转接的
所以,接口倒不是太大的问题
配置在3500以上的本本都没什么问题了
要是追求速度当然专业的才能满足价格至少也得翻一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谢谢!

网友L:
现在带串口的电脑应该基本没有了

网友M:
4千多的就能用!

网友N:
要看你都装什么软件了

网友O:
二手X61S改了固态盘一样用的上好八好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二手X61S改了固态盘一样用的上好八好的。。

固态硬盘启动关机那真是一个爽快啊

网友P:
据说西门子博途需要对电脑配置非常高,而且屏幕也尽可能大一些,因为窗口太占地方。
其他还好吧。

UG之类的估计耗资源厉害。

网友Q:
能就行 ,我电脑400元买的 ,,穷啊 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