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3):
我设置的温度差是2度。2度之内就运行pid 进行pid控制。高于2度或者低于2度就全速加热或者制冷。现在的问题是我设置2度之内就没问题。pid可以运行。大于2度温差,就没法加热或者制冷。

楼主:
程序我回去上传,或者加我的扣扣286650870

网友A:
一般来说,要实现你的目的要用到运算,比较,中断这几个指令。

楼主:
已经上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帮我看看么,程序已经上传了

楼主:
我的温度变送器是4-20ma      温度范围是0-150度。

网友B:
没必要有个两度的限制啊,目标值、实际值、P/I/D值就行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没错,直接PID 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C:
刚一起动温度很低肯定是全速运行啊

网友D:
为什么要用上限/下限呢?直接设一个目标值,由PID 运算后输出加热或冷却就可以了。实际值与目标值偏差越大肯定输出越大的啊!

网友E:
你的概念弄错了,pid是全量程范围的,控制±2℃是指控制精度在±2℃之内,控制在±2℃需要调整PI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