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大看一下NPN型接近开关的和PLC之间的问题

楼主(2015-05-13):
(无正文)

楼主:
大家好,我是刚刚接触这个东西的,请问大家图中的信号是不是从接近开关出来,然后经过继电器然后再接到下面的哪些X40,X41,X42等上面呀,还是信号从X40。X41,X42等出来再近继电器然后再出来到J1,J2,J3等端口上呀,谢谢

楼主:
还有请帮帮忙,第三张图中为什么S33等按钮开关它二极管这边的这条它的两端都有个X43呢,是什么意思呀,谢谢大家呀

楼主:
S33等按钮开关为什么上下都有接X43呢,是什么意思呢,还有另一端接的Y43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是刚刚接触这个东西的,请问大家图中的信号是不是从接近开关出来,然后经过继电器然后再接到下面的哪些X40,X41,X42等上面呀,还是信号从X40。X41,X42等出来再近继电器然后再出来到J1,J2,J3等端口上呀,谢谢
既然是接的NPN 电流当然是X40端子流出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请帮帮忙,第三张图中为什么S33等按钮开关它二极管这边的这条它的两端都有个X43呢,是什么意思呀,谢谢大家呀
没什么意思 这就是一个点,应该是有的在Y41动作时有用 有的在Y42有用
但是都是到一个输入点,就是说这些按钮作用是相同的,不过起作用的限制条件就是对应的输出点是否动作。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还有个问题是是S33按钮上面一共接了四根,其中一根为+24V接在按钮开关的‘+’上,一根接在‘-’上,一根接在‘ON’上,另Y43两根同时接在‘COM’上,请大大在说一下这其中的意思,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还有个问题是是S33按钮上面一共接了四根,其中一根为+24V接在按钮开关的‘+’上,一根接在‘-’上,一根接在‘ON’上,另Y43两根同时接在‘COM’上,请大大在说一下这其中的意思,谢谢
我刚才没注意 还以为Y是继电器呢  原来是出的端子号啊

第三章图上 S33不是两根吗? 一根到Y43 一根到X43吗

是不是X43接外部电源一端,按下按钮 搅拌机闸门关 的电磁阀动作呢,Y43是不是 阀的线圈呢,线圈的另一端再接外部电源的另一端。

楼主:
最后一张图的S33上面还有两根,它控制RCL继电器的线圈

楼主:
请帮看一下S33按钮开关控制的:

楼主:
动作过程:按下S33按钮开关,继电器RCL线圈得电,继电器常开闭合,搅拌机闸关的电磁阀得电动作。闸门开始关闭,闸门转轴上的金属点转到NPN型接近开关位置时,接近开关动作,发出电流信号,闸门关闭指示灯S53得电点亮,同时继电器盘上的L4(X43)端口得电,然后呢????????后面 的我看不太懂,请大大指导,谢谢。跪拜指导呀。

楼主:
倒数第三张上面的S33按钮开关是什么意思我实在看不懂呀。它两头接的到底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