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3):
Plc放一样的脉冲数为什么行走的距离不一样求大神能指导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看看电子齿轮比是不是一样啊。

网友B:
驱动器电机型号是否一致,设置的电子齿轮比是否一样

楼主:
三菱ME-JE-40A驱动器 HF-KN43J-S100这两个是匹配的电子齿轮比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C:
除了PLC是相同的指令,发出相同的脉冲,其它的条件是不是完全一样?
JE的电子齿轮比参数是PA06和PA07,这个具体设置多少,是要根据你的机构以及需要的脉冲当量等计算的。

楼主:
PA06设置93PA07设置1机器是用丝杆运行要怎么设置?

楼主:
可以给个电话吗?也可以加我qq 417215773帮我弄好有重谢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子齿轮比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除了PLC是相同的指令,发出相同的脉冲,其它的条件是不是完全一样?
JE的电子齿轮比参数是PA06和PA07,这个具体设置多少,是要根据你的机构以及需要的脉冲当量等计算的。
4楼解释的很清楚,实在不懂就先把电子齿轮比弄清楚了,再设置参数

网友E:
电子齿轮比是要根据的的脉冲当量和机械结构,比如减速机,齿轮丝杆镙矩等等来设置的,还有跟你程序放大倍数这些都有关,具体看说明书,有公式计算的

网友F:
看看齿轮比,如果一样的化,距离应该一样的(高精度除外)

网友G:
不行就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