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种钳表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准确吗?

楼主(2015-05-13):
请问大家平时用什么表测量接在变频器上的电机电流,这种钳表测出来的电流值,和变频器里面显示的电流值能否对得上,那个更准确一些?因为是业余的,只用灯泡做假负载,因为负载太小,感觉钳表测得的值和变频器里的值差得比较多,另外,用指针表测变频器输出电压,感觉在输出频率接近工频时的电压值,两者比较接近,差不了多少。

网友A:
不准,因为这种表为工频设计,测量平均值。而变频器输出夹带高频信号波形也不对,要用真有效值钳表,外观跟这种一样价格贵些

网友B:
钳形电流表测变频器电流肯定不是很准的,直接面板上看电流就行了。

网友C:
这种表测变频器的输入测电流是准的,测输出电流不行,用模拟表或者用谐波表测变频器输出电流才靠谱。

网友D:
应该是不准的,设计是50HZ的

网友E:
看面板上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F:
用指针式的钳型电流表能测的准,就是这种表如下图

网友G:
输出不太准,和面板显示有一定误差,不过我一直在用这个,电流输出平衡且和面板显示差别不是特别大就视为正常,其实一般情况下误差也不会很大

网友H:
带有TRUE RMS的

网友I:
福禄克319钳表。

网友J:
用楼主这种表在变频器到50HZ时误差比较小点。。如果不在50HZ误差很大的。。

网友K:
优利德的仅供参考!

网友L:
这个测的不准,电缆在钳口里位置不同,电流也不同,差别还不小。

网友M:
变频器的面板不都是可以看电流的吗?你用钳形表干扰太多不会准,而且数显的有时间滞后更容易误差

网友N:
满载没有问题的,当然和变频器的质量好坏也有关系

网友O:
我就是用楼主图中优利德的钳表,测变频器输出电流是比较准的,当时我到现场维修时,厂里的电工用另一牌子的钳表,我和他的表钳在同一输出相上,我的表测出的电流和变频器显示的是差不多的(误差不到1.5A),而他的表相差就有8安左右,当时我测量的变频器是11KW-SV110IS5-4NDB(LG变频器)。

网友P:
不准,,机器跟据机型大小,软件计算电流大小,,,你这接灯压跟就没什么电流,,,

网友Q:
回复 网友F:
第一次见啊

网友R:
回复 网友I:
这个表测交流电压有低通滤波器,测变频器输出电压也是真实有效的

网友S:
看面板上显示的输出电流更靠谱些;

网友T:
用还真有效值功能的表可以测!

网友U:
真有效值的就可以

网友V:
回复 网友T:
指针式卡流表准确些。

网友T:
引用 网友V:
指针式卡流表准确些。

常用的表,指针的也好,数字的也好,都是工作在工频状态下的,而变频输出的电流并不是工频,而且波形还有可能崎变,包含多次谐波,因此,工频表测出来的并不能反应电机电流真实的情况

网友W(2017-06-01):
本来电机就是个大电感,具有滤波功能,测电流还是可以的。测电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