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经验分享!

楼主(2015-05-14):
mt506lv4cn与mt506mv如果有触摸没反应,可以通过后面第一个指拨开关拨至no位置画面四个角分别出现4个十字,点击4个十字后按后出现方框按方框一次后又出现十字。在出现与上所说重复一次操作,听到嗡鸣器响后关掉电源,把后面第一个指拨开关复位,重新开上电源既问题可能解决!如果没有用,则更换触摸板后再重复上面方法既可解决!这是我实际经验,有什么不对请指证!感谢plc论坛!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客气!互相学习,有什么好经验也通过plc论坛平台分享,才能发辉平台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mt506lv4cn与mt506mv如果有触摸没反应,可以通过后面第一个指拨开关拨至no位置画面四个角分别出现4个十字,点击4个十字后按后出现方框按方框一次后又出现十字。在出现与上所说重复一次操作,听到嗡鸣器响后关掉电源,把后面第一个指拨开关复位,重新开上电源既问题可能解决!如果没有用,则更换触摸板后再重复上面方法既可解决!这是我实际经验,有什么不对请指证!感谢plc论坛!谢谢!
  这个是触摸屏校正,方法是自己摸索出来,实用就好。

网友C:
谢谢分享,以前没遇到过,以后用到了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相互学习,发辉plc平台威力,共建和谐平台。

网友E:
以后可以试一试

网友F:
触摸屏校正

网友G:
楼主试过没有直接断电重启吗?
如果点位偏移按照这个办法是可以校正的!

网友H:
触摸 屏校正用步骤,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遇到过,主机重起后第一次有用,第二次就没有用啦!

网友I:
应该是屏幕校正

网友J:
没错,操作手册里有此说明

网友K:
以前没遇到过,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L:
我有个平板内屏坏了,有人修么
看淘宝也不多,而且觉得有点贵

网友M:
说明书里面有,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