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4):
行吊上下动作正常,左右移动齿轮打滑走的慢,在吊重物时会出现不走的现在??

网友A:
你看看小车齿轮是不是磨平了
 我前些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
换了小车

网友A:
我是做变频器维修的 变频器这块能不能合作一下啊 17730336329

网友B:
如果没有其他动过
那么应该就是机械上面的问题
仔细检查下车吧!

网友C:
点动可能打滑,连续行走慢的话可能掰了齿了

网友D:
左右行走的电机有刹车,刹车间隙太小了,长时间会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