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4):
如题,现在想做一个自动装配机器,两面有端盖,像矿泉水瓶盖那种,深度大概2CM,直径3CM。自动装配的时候需要检测端盖的朝向,保证所有端盖朝一个方向, 考虑到成本暂不考虑视觉系统,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好传感器检测方案。

网友A:
光纤传感器试试。

网友B:
最好配图,这样好说点
如果类似矿泉水瓶盖,可以到饮料厂看看,机械结构解决可能成倍最低

网友C:
光钎传感器应该可以,一个一百多吧

网友D:
检测距离的光电,如果要求高就选用光纤型的距离传感器,不过光纤要配放大器。

网友E(2015-06-17):
色标传感器也可以!

网友F(2015-08-10):
这种瓶盖是用振动料斗送料吗,如果是,可以考虑机械的方式,做个钩钩把反的钩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