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4):
请教:负载电压220,电机功率60w,用两个中继控制一个电机正反转,中继有电弧经常坏,选用3A的薄片式固态继电器用了没多久击穿了一个,是固态的电流选小了吗?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A:
转换时有电弧,会不会是转换速度太快,电弧未熄灭就接通了另外一个继电器,而致容易损坏。

网友B:
60W 3A的还不够?
运行时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C:
换向太快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有过这个问题,烧坏了电机

网友D:
选型小了

网友E:
固态继电器质量问题,用5A试试。

网友F:
3A固态继电器够用了,估计是转换的问题

网友G:
等电机停稳了再转换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E:
快达的固态ED24C3质量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插片机工作频率很高,转换时间差不多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