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4):
想请问一下如果要空压机两台160KW电机要改造成1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控制的话,变频器用西门子的,是不是要用M440系列320KW以上的变频器,那么变频器还要加其他什么辅助设备吗?比如滤波器等

网友A:
为什么要一拖二?
建议独立控制上电抗器!

网友B:
要有成功的列子最好,做实验不好,空载率不高,就不要用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客户想这么用,一拖二靠压力自动调节空压机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呢,没用过这么大功率一拖二的,总觉得不太妥

楼主:
回复 楼主:
西门子最大功率才250KW

网友C:
G130有大功率的。而且是新型的变频器。两台电机并联驱动大功率的,很少见。而且未必省钱。至于周围的设备,进线电抗器必须要,其他的就看现场条件了。可要可不要。

网友D:
一拖二这么功率就算可行,万一变频器坏了两台都用不了,一对一两台变频器同时坏的机率少吧

网友E:
用一台变频器切换起动,然后工频运行不也可以吗?

网友F:
一拖一就行,万一有台坏了还有一台顶住。

网友G:
没见过一拖二这么大的电机,而且像6楼说的及使用你也得加电抗器啥的,费用省不了多少。负载空载率很高吗?

网友H:
一拖二不用功率搞那么大把,我们之前一拖二就是先变频启动其中一台风泵, 如果压力没达到设定值就把先启动的风泵切换到工频运行,然后在启动另外一台风泵pid压力控制,最大流量的时候第二台泵运行频率40多hz。然后控制上设定24小时轮换风泵,因为我们公司是早上6点多换班,就把时间定在那个时候。变频器功率只是比电机大一个规格。

网友I:
赞同楼上说法,搞共变频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