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4):
不是指下载或者监控程序
而是指计算机用VC编程TCP或UDP协议  这样可以与S7-1200直接通讯吗

网友A:
上位机上装wincc这类的组态软件肯定能通讯。1200不熟,你看通讯的指令,如果有网络的通讯指令就应该能行。

网友B:
只能使用西门子提供的软件进行以太网通讯,想自行研制软件和西门子的产品进行通讯,需要获得西门子产品的数据传输格式,但是这是产品的技术专利,很难获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指下载或者监控程序
而是指计算机用VC编程TCP或UDP协议  这样可以与S7-1200直接通讯吗

目前看来要么OPC,要么作为ModbusTCP通讯。

直接与CPU进行TCP通讯的话,需要第三方控件,这些控件不是免费提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使用OPC 是说SIMATIC NET这样的软件吗?   还有该软件免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OPC 是说SIMATIC NET这样的软件吗?   还有该软件免费吗?

西门子没有软件是免费的,即使免费的,西门子也会说是试用的。

网友D:
自己写程序是可以的

网友E:
知道协议或者自己破解协议就行,好比s7 200ppi 不是给破解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