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4):
双击打开ob1以后完全找不到在哪绘制梯形图,求指导。。。。ps:只要能画图就行,毕业设计用,不需要运行调试一类的功能

网友A:
编辑器中菜单View-》LAD,切换为梯形图方式或者快捷键Ctrl+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问一下,我在程序段1上直接加分支,为什么分支末尾变成了一个箭头,并且无法添加jmp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我在程序段1上直接加分支,为什么分支末尾变成了一个箭头,并且无法添加jmp指令

请选中箭头左侧的梯级,然后添加指令。

网友B:
楼主看看300的视频吧,里面有很多细节入门的东东

网友C:
绘制....
你以为梯形图是画出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