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4):
1、设置了 启用网络服务器,并在局域网中验证可用。
2、8080端口在另一台pc(非局域网)上打开。
3、在另一台pc的地址栏内输入http://192.168.1.24(logo的ip地址)后,回车,网页不能连接。
就是说还没出现登录的页面,请教下是哪步出了问题,或者是缺少什么条件?

网友A:
PC与LOGO连接不采用路由器时(参考下面6项)
1)在编程软件的 工具——配置以太网连接     正确设置LOGO的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
2)PC及LOGO等均采用固定IP

下几条来自网络( yming 的原创)
使用路由器(包括无线),有几点需要注意。
1、在路由器上最好将LOGO! (包括其他的PN设备、PLC等)分配静态IP。这样只要PLC连接到这个网络,总是“独占”固定的 IP。避免和其他设置了端口 IP的设备冲突。
2、分配给PLC的 IP地址,不要和路由器上 DHCP留出的地址冲突。
3、一般说来,我喜欢用 WiFi 编程、监控。而PC在不同的地方连入(自己的 ) WiFi,那么通常对于 这个无线端口 设置为 自动接受分配的 IP 地址。而各处的 路由器 DHCP 也要将这个 无线端口MAC 号与 IP 地址绑定。
4、注意每个装置左侧都有个“齿轮”,所有设置都是通过它来完成。
另外,LOGO!8的LAN指示灯橙色发光不闪烁,说明正在通讯中。正常连接无通讯是绿色-橙色闪烁。
你那图上已经标明 LOGO! 已连接。你只需在电路图中,断开 《在线测试》,这个设置的测试才能用。
建议,最好仔细点击、研究一下每个图标。

网友B:
你的另一个PC要在一个网段内 IP地址最好手动设置

楼主:
看来我问题没有叙述清楚,我想要做的是外网访问logo,第3项是http://192.168.1.24:8080,我忘写8080端口了。

就是TCP的8080端口远程访问,不是局域网的访问。

网友A:
应在同一个以太网内通讯。
可能是一些敏感原因,好像不能与外网通讯。如果您联网成功,希望与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在同一个以太网内通讯。
可能是一些敏感原因,好像不能与外网通讯。如果您联网成功,希望与大家分享一下。
哦,手册里有的内容,西门子这么做有点不好吧。难道是国外行,国内不行?

网友A:
同一个以太网内通讯是绝对没问题的。外网通讯我没用过,您按照手册试试,祝您成功,成功后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以太网内通讯是绝对没问题的。外网通讯我没用过,您按照手册试试,祝您成功,成功后分享一下,谢谢!
同一个我已经试过了,可以。外网的没弄成所以想问问,呵呵。

网友C:
我想通过网络进行控制,提示网络服务器禁用,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通过网络进行控制,提示网络服务器禁用,应该怎么设置?
看一楼图,在线设置里把 网络服务器 那个勾选上。

网友C:
回复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联上了,谢谢。问下我想让哪个输入点动作,要怎么设置?使用手册能发我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上了,谢谢。问下我想让哪个输入点动作,要怎么设置?使用手册能发我一下不?
输入点应该没有强制吧。手册的话,等我云盘分享设置完给你地址和密码,看帖子吧。

楼主:
链接:http://pan.baidu.com/s/1qW7LBkw 密码:1159

网友C:
回复 楼主:
好的,谢谢了。

网友D(2019-04-13):
回复 楼主:
求 Web editor的使用手册,跪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正研究LOGO的自定义画面呢,现在想组态画面做一个窗帘的拉开和关上的动画,不知道能否实现,所以急需使用手册,拜托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研究LOGO的自定义画面呢,现在想组态画面做一个窗帘的拉开和关上的动画,不知道能否实现,所以急需使用手册,拜托拜托
功能应该可以实现,但是我早已经不弄这个了,所以我没找到你说的webeditor,我只能把系统手册发给你。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816nYm8uuIKmZHMfIQqkA
提取码:6555
实在想不起来当初是参考什么做的了。